6层板的VIA设置

楼主(2008-06-02):
请问6层板,VIA设置1-3,VIA(1-6)这样行吗?
请斑竹指教????????????

网友:
不可以设置1-3,3-6的孔,如此设置在pcb制作工艺上来讲等于1-2,2-3,增加了工艺难度,从成本来讲远远高于1-2,2-5,5-6的一阶板,激光孔不同于机械孔,这方面你再找些相关资料看看吧……

楼主:
VIA(1-3)厂家是可以做.但跟VIA(1-2)比成本有差异吗?
VIA(3-6)是没法做的.
有没PCB厂家的,请指教????

网友:
    也可以做,用激光来钻,需要3次层压,流程是3-6压合制作一次,然后再压2-6,最后再压1-6,压2-61-6时都用65TRCC就可以了。
当然3-6的盲孔的孔径不能太大,0.30mm或以下就最好。还要考虑翘曲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哪位兄弟,知道行情的,分享下。谢谢。
第一种方案VIA1-2,VIA1-6,VIA5-6
第二种方案VIA1-3,VIA1-6。哪种便宜?

网友:
第一种方案生产较简单,一次层压就可以了;而第二中方案是二阶HDI,需要二次层压。估计第一种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