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protel如何在封装里为一个焊盘上打一个矩形孔

楼主(2008-06-02):
小弟初学protel dxp2004,现遇到一个问题,请问如何在封装里为一个焊盘上打一个矩形孔,比如,usb接口的两个定位孔。
假如dxp2004无法实现该功能的话,请问哪个版本的的protel软件可以实现该功能?AD6.0以上?
又假如protel目前任何版本都不能实现该功能,那么请问怎么样将pads的封装库转换到protel下使用?(出发点是觉得pads建这种封装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想pads下建好,转到protel格式。)
谢谢大家~

网友:
protel 就是太笨了!

网友:
和版本没有关系

用KEEPOUT层画一个矩形的就可以了,线路板厂会根据你的定义用数控钻钻出一个矩形孔

网友:
把焊盘的属性定义为方形的就可以了

网友:
4楼的是不是记错软件了?

我记得应该是在Drilldrawing层绘制的。没有直接方孔。

网友:
AD6是可以直接定义方形焊盘孔的,选择焊盘孔单选框的第三项就可以,99SE一般都是用机械层画一个矩形,但是要注明一下尺寸,因为如果是多层板的焊盘孔是要电镀(喷锡)的,这样最终出来的孔就会每个边都变小了0.1mm。

网友:
楼上是强人啊!

顶!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
AD6.0 是里面找不到焊盘可以址接改矩形中间孔的啊~~~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krispos at 2008-6-26 10:18
AD6.0 是里面找不到焊盘可以址接改矩形中间孔的啊~~~

具体是6点几才有的已经不记得了,后来的版本是肯定可以的,焊盘孔选项下面带有三个单选框的,具体是什么也不记得了,明天去公司看看了。

网友(2008-08-04):
6.7以后应该都可以,忘了DXP2004是不是可以了,好像也行的。
但是99是不行的。

网友(2009-02-28):
圆的也可以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