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生成网路表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8-06-02):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capture cis生成网路表时出现的错误: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SB_MINI-AB_MINIUSB_F_USB_MINI-AB" is renamed to "USB_MINI-AB_MINIUSB_F_USB_MINI-".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OLY SWITCH/1.5A_CAP_200_POLY SWITCH/1.5A" is renamed to "POLY SWITCH/1.5A_CAP_200_POLY S".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RYSTAL_SMD0705_CRYSTAL_32.768KHZ" is renamed to "CRYSTAL_SMD0705_CRYSTAL_32.768K".
...............................................................

...................................................................
好像是警告元件名称过长了。

比如第一条警告,我的器件封装是“MINIUSB_F”;名称是“USB_MINI-AB”
但为什么生成网络表时会变成元器件名为“USB_MINI-AB_MINIUSB_F_USB_MINI-AB”了呢?
也就是元器件名变为“元器件名称+封装名+元器件名称”!!!奇怪!!
请高手赐教!

网友:
warning 不用管它

网友:
请参考我昨天的在另外一个议题里面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