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如何定位

楼主(2008-06-02):
如果想把鼠标移动到原定(0,0),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直接在键盘上输入“s 0 0”,再回车就可以了.

楼主:
那请问想重新定为坐标到一个精确的位置,那该怎么操作?

网友:
s 你要的坐标

楼主:
谢谢,小弟还想问两个问题啊~~~
1。 我想重新设定坐标原点的位置,除了用鼠标SET ORGIN还有没有更精确的办法啊?我发现用鼠标得不到我要的位置
2。重新设定完原点坐标后如何让网格对齐原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弟还想问两个问题啊~~~
1。 我想重新设定坐标原点的位置,除了用鼠标SET ORGIN还有没有更精确的办法啊?我发现用鼠标得不到我要的位置
2。重新设定完原点坐标后如何让网格对齐原点啊?

1。先点Setup-->Set Origin,再输入“S 新坐标原点相对旧坐标原点的位置”,回车,按空格键,弹出对话框,再点“是”就可以了。
2。重新设定完原点坐标后网格会自动对齐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