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关于MAKE REUSE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6-02):
pads中使用MAKE REUSE的时候,为什么把REUSE导入到新的PCB中,怎么才能把原来的元件取消掉,而用我的REUSE呢??

网友:
干嘛要取消掉?直接用REUSE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把REUSE增加上去后,并不是把原来的元件替换掉啊?我想的是怎么可以把它给替换掉

网友:
删掉就可以了,然后用同步更新的软件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REUSE增加上去后,并不是把原来的元件替换掉啊?我想的是怎么可以把它给替换掉

生成REUSE不要带元件

楼主:
MAKE REUSE就是为了做成一个块,如果做,肯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那能不带元件呢.??有没有用过此功能的XDJM帮忙解答下了,谢谢了 !!

网友A:
请问楼上你MAKE REUSE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你MAKE REUSE的目的是什么

MAKE REUSE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在LAYOUT的时候,如果有一部分电路(包括布局和走线)在原来做过的PCB板上的话,我完全可以在旧板上把它做个REUSE,直接用在新的里面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KE REUSE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在LAYOUT的时候,如果有一部分电路(包括布局和走线)在原来做过的PCB板上的话,我完全可以在旧板上把它做个REUSE,直接用在新的里面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这样恐怕是不行,因为走线是有网络属性的,它们都不同怎么能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把你原有的元件删掉,再将REUSE打散,至于走线的网络属性你要一一修改,可能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恐怕是不行,因为走线是有网络属性的,它们都不同怎么能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原理图不变,而结构变动的话,那肯定是要重新来做,但有时候想偷个懒,把一些比较固定模式的布局和走线做成一个REUSE,这样直接调用,这样不是省时间吗?? 呵呵,以前只是好象听过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想看看怎么用,呵呵!!

网友:
    我使用时都不带元件的,你如果想要原来的布局和走线,干吗不把结构导入到原来的板子基础上修改pcb,只要同步一下就ok了,起不更省事,还reuse什么啊,

网友:
    ,怎么才能把原来的元件取消掉,而用我的REUSE呢??
疑问1:原来的元件取消而用你的Reuse?你reuse里不是带元件的嘛,把原来的删了不就行了,怕网络名问题,那么一个个改过来不就好了,哪儿那么麻烦
我把REUSE增加上去后,并不是把原来的元件替换掉啊?我想的是怎么可以把它给替换掉
    疑问2:并不是想替换原来的元件???那疑问1里把原来的元件取消是怎么个说法啊?您到底是用不用原来的元件啊??您不想把它替换掉,那干嘛想怎么把它替换掉啊???好学?
    把一些比较固定模式的布局和走线做成一个REUSE,这样直接调用,.....,以前只是好象听过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想看看怎么用,呵呵!!
疑问3:对啊,reuse不是把布局跟走线都存起来供您调用了吗???而且您不是也知道怎么用了嘛??什么叫想看看怎么用啊???

楼主大大,我小学没毕业,看不懂您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下不?虽然我称不上高手,可对pads的问题还是比较喜欢深究的。

唉,对不起,路过了。。。低手帮不上您的忙。

网友:
    复制一份你要的做的那块电路在空白处,然后再导入你的RESUE.

楼主:
    回13楼

    大家都是来讨论问题的,能问这些问题,证明我的确不懂,而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也可以不告诉我,没必要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