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350怎样转成Protel 99 SE

楼主(2008-06-02):
请教CAM350怎样转成protel 99 SE

网友:
不知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将由PROTEL99SE生成的Gerber文件导入到PROTEL99SE?
  X) g1 _! q" H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选择File-->Import File,在文件类型中选择Gerber Batch,再把Gerber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我以前没用过CAM350,不知CAM350的PCB文件怎样导出,能导入到Protel 99 SE 里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