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DDR2 拓扑的资料

楼主(2008-06-02):
求关于DDR2 DIM条和颗粒拓扑的相关资料,急用,不胜感激。

网友:
拓扑不是固定的,跟负载的种类和个数都有关系,还有DIMM条的单面和双面布局有时也会有些不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还是做下仿真。

楼主:
假如是一个双通道的设计,每个通道各带8片颗粒,地址、控制的端接、匹配如何做?

网友:
你可以到altera或者xilinx下载一些技术文档,讲的很好,关于这方面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一直接找我,我也在群里,叫老鸟,QQ:641550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是一个双通道的设计,每个通道各带8片颗粒,地址、控制的端接、匹配如何做?

通常采用对称结构,一边四片,四片中两两正反对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