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不明的地方,请人指点

楼主(2008-06-02):
小弟最近看到曼哈顿线,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找资料也找不到,不知道那位 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
两点之间的直角边之和就是曼哈顿长度(距离)

楼主:
是啊,我知道啊,但是有什么用呢,我看allegro把走线的长度标出来的时候,还把他标出来,有什么用处,

网友:
    评估布线性能用的,另外Allegro(其它软件类似)的有些内部算法会用到这个参数。

网友:
    举个例子,你的曼哈顿长度是10 cm .而你实际绕线的长度为15 cn,那么你就要想想,是不是绕到太长了,仅仅是参考矫正时候用的多。

楼主:
    谢楼上的朋友们,
好像两点间直线最短,为什么不用直线呢,
或者说pcb最理想的走线是水平和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的朋友们,
好像两点间直线最短,为什么不用直线呢,
    或者说pcb最理想的走线是水平和垂直??

    理论上是直线最好,但在布线时实现不了,找个板子拉拉线就明白了。

楼主:
    那为什么不用直线作参考,而用曼哈顿线,为什么不用最好的,而选别的,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用直线作参考,而用曼哈顿线,为什么不用最好的,而选别的,乱了!!!!

直线没有参考意义,差太多了,实际布线更接近曼哈顿长度。

楼主:
    哦,谢谢版主,真是迷雾中的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没有参考意义,差太多了,实际布线更接近曼哈顿长度。

严重同意,自动布线出来的都是横平竖直加45度转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