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焊盘上的过孔怎么检查出来呢??

楼主(2008-06-03):
焊盘上不应存在通孔, 通孔会使焊锡流失造成焊料不足.
但是设计时不小心打了孔在焊盘上,怎么检查出来呢??
先谢各位了!!

网友:
设计规则中:same net ——via & smd & via等设置不要为0,在DRC时检查选项选中drill to drill,试试看吧,应该可以了。lay板过程中及时发现及时修改,养成好的习惯也比较重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哦

不过还是检查不出来哦!

网友:
我想,你那个过孔和那个焊盘应该是一个网络,所以在检查的时候就不会提示错误了.

楼主:
就是一个网络哦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 ??
不限于软件本身的功能!

网友:
    左边的SAME NET里SMD与VIA不设为零就可以吧

楼主:
    还是不行哦!

    现在还要检查这一项 好郁闷!

网友:
    除了用软件进行检查,最好还是人为再复查一下。不要怕麻烦

网友A(2008-07-05):
    安全间距检查时,勾上相同网络,如下图

    安全间距检查时,勾上相同网络,如下图

楼主:
    谢谢 还是无法检查出来!

引用 网友A:
    安全间距检查时,勾上相同网络,如下图

    你把孔打到焊盘中心试试 无论SAMENAT 规则设多小都检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