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PCB板怎么在DRC打开布不了线啊

楼主(2008-06-03):
我在bottom层DRO模式可以布线,而在DRP下就布不了,且自动切换到TOP层去了,并且也布不了线啊!怎么回事,高人帮忙,PCB见附件!

网友:
晕 你看你BOTTOM层全是COPPER

你也太糊涂了
BOTTOM层全是COPPER
DRP下当然自动跳到TOP层啦  而且你还TOP层线颜色为黑
建议走线前有个比较规范的设置

网友:
看了一下,是因为你把BOTTOM设成了负片

楼主:
大哥,bottom哪里有铜皮啊,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LZ,你的BOTTOM是设成负片了.还有你在第五层和第六层画了两个2D框干嘛啊?

楼主:
    多谢各位,我明白啦

网友:
    我是新手,问题多多!

    这个论坛真好啊!多逛逛就逛到了我的迷茫问题....

网友(2013-07-05):
引用 楼主:
大哥,bottom哪里有铜皮啊,我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