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把PROTEL导入入ALLEGRO谢谢!

楼主(2008-06-03):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把protel导入入allegro谢谢!

网友:
各位高手请赐教。我用的15.2的版本,有一个PROTEL的PCB想导进来,我没有装PROTEL,有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方法很多啊!
1.ALLEGRO目录下面有个lsession.exe可以将PROTEL转ORCAD然后在转ALLEGRO
2.去网上搜索alt2pads.exe 把PROTEL转换成PADS,然后在P输出ASC文件,A导入ASC即可
3.借用CAMCAD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