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6 和 层次原理图

楼主(2008-06-03):
可能是受99se的影响,本人觉得层次原理图这个东西没什么实际用途,各位高手们你们觉得呢?

层次原理图是不是一般都针对单个pcb板的

层次原理图子图之间的元件标号不允许相同

实际的项目中,一般由很多电路板组成,我习惯把它们放在一个工程文件,ad6好像不允许工程里含有多个pcb,而且同工程之间原理图易互相影响

请大家发表一些各自的看法,谢谢

网友:
不允许么..

我正要向AD6靠近呢..

网友:
99里边可以的。

网友:
在复杂的单板中,层次原理图是非常有用的。
1、比如,一个FFG668的BGA,
你要是把所有的BANK应用情况全在一张原理图上,估计打印出来,你要用显微镜(夸张点)。
2、原理图不仅承担着设计电气连接的任务,能让人一眼看看出各个部分的功能的原理图才是优秀的原理图。
这时,功能模块化的原理图就不可少。

3、我不明的为什么原理图子图里的元件标号要一样。本来标号就是用来区分、检索用的。一样的,那是用做什么?
4、如果你是很多张子图一样的,你可以用多通道设计,这是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个人意见,大家讨论讨论

[ Last edited by ttgoer at 2008-6-24 09:59 ]

网友(2009-05-01):
4、如果你是很多张子图一样的,你可以用多通道设计,这是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请问多通道设计,是怎么回事?

网友:
层次原理图非常有用,特别是在大板上,还有可以清晰的分开各个部分的功能好做检查等

网友:
对一些复杂的PCB来说层次原理图是很有用的

网友:
层次化设计是很好的习惯~让人看着舒服,容易明白啊!

网友:
层次化设计是针对大型的项目,你可以用多通道设计元件标号可以自动设置,很好的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