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啊,是不是PADS2007的BUG啊?

楼主(2008-06-03):
pads2007 LAYOUT,明明VIA已经连上敷铜了,但检验时还是弹出没连接的信息,请问这是不是BUG啊?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S2007 LAYOUT,明明VIA已经连上敷铜了,但检验时还是弹出没连接的信息,请问这是不是BUG啊?郁闷啊~~~~~

这个应该不是,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发上来看一下

刚搜索了一下,发现我跟这位网友问题一样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63-1-3.html不知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用的是05 SP2
暫不知

楼主:
用的是PADS2007,就是检查连接性时出现VIA未连接,但都已经是敷铜好的了

网友:
    建议楼主:
    1、导出ASC再导入看看是否有这个现象;
2、打个2007 sp2的补丁吧,我前些日子传过到FTP上,自己找找。
至少我还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VIA設置時沒有把VIA的plate勾選呀?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同事帮我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显示这个飞线....心里感觉有点毛啊!期待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