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讨论,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03):
allegro铺铜,据说在生成光绘文件之前,必须把Rough型的铺铜改成Smooth型,但小弟发现,改了之后有密集过孔的地方,用Rough型铜还不至于把地层和电源层割裂,一升级为Smooth型后,就把地和电源割裂了,各位大侠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楼主:
自己顶,高手请加我吧zodisa@126.com

自己顶,高手请加我吧zodisa@126.com

网友:
    把铜皮参数改小些或调一下孔的位置。

楼主:
    是个FBGA满阵的封装,0.8mm pitch,0.45mm盘子,已经小到厂家极限了,过孔用18/8mil的,走线4mil ,十层板内电层隔离环单边10mil,没有办法了!唉

网友:
    我没用过Rough型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必须把Rough型的铺铜改成Smooth型的呢?  如果我用disabled, 然后再去update to smooth, 这样做是不是相当于 SMOOTH 型的而不是 ROUGH , 型的,  谢谢!!

网友:
    铺铜的时候你可以用静态的铜铺.静态的铜是可以不用SMOOTH的

网友:
    如果在走时线打开SMOOTH会影响走线速度 ,但在ARTWORK时一定要把动态铜UPDATE SMOOTH, 否则是无法ARTWORK的。想一下,铺的铜如果没有避开ETCH,会怎么?

网友(2009-11-30):
    16.2不是这样的

网友:
    1、电源地层是负片,为什么要smooth? 隔离是按照antipad隔离的。跟rough,smooth没有关系
    5 `4 O3 n, r6 F  R* c2、孔的antipad问题。antipad设成28,这样就有电源地3.5mil的连接,厂家可以做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