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学电的,做了一个pcb大家给指正一下,我的qq15869183

楼主(2008-06-03):
我做的pcb自动布线的,很多地方要修改,好心人给整一下。器件不多,原理图很简单的,敬请加我的QQ15869183.谢谢了

网友:
两个建议!
1外接线的焊盘做大些!
2封装丝印与标号都缩小些!这些就紧凑了!

网友(2008-12-09):
试着用手动布完,再细心检查,然后再参考别人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