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 的film 各种显示怎么设置呢?

楼主(2008-06-03):
看有些文件有film:silk_top等等的,
自己弄了个却没有这些,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楼主还没有设置gerber档,所以没有的你要自已设置好了才有的,自已试试看

网友:
artwork之后就有了

网友A:
1.设置artwork后会出现view 列表。
2.也可以用View > Color save 来保存当前显示层面为view 列表项。

网友:
建議重新學一下教程﹐先好好學一遍再來提問﹗﹗﹗
這樣也能加強自學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设置artwork后会出现view 列表。
2.也可以用View > Color save 来保存当前显示层面为view 列表项。

讲的非常准确,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