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呢?

楼主(2008-06-04):
过孔为什么出现这种呢?

还有那个方框型的鼠线干嘛用的呢?怎么去掉?
谢谢大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框的鼠线是还没有连完的电源或地线网络.
过孔显视为透明可能是你设置为没有填充PAD.

过孔我没选中啊,只显示gnd层的etch,应该看不见过孔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孔我没选中啊,只显示gnd层的etch,应该看不见过孔的啊!

是不是把soldermask或者pastemask层打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soldermask或者pastemask层打开啦?

没,只开了gnd层的etch,其他都没开。应该是版本问题,15.5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从我的经验来看,你们都搞错了,那个不是什么鼠线啦,而是一个T点哦,呵呵!

网友:
不是鼠线,也不是T点。是设置了电压(Voltage)属性。看不到过孔是你打开了热风焊盘(Thermal pad)显示。

网友:
在Idenify DC Nets中有設置電源網絡

网友:
不太清楚,反正跟加T点刚开始的图形有点相似

网友:
不是电源就是gnd

网友C:
不是鼠线,也不是T点。是设置了电压(Voltage)属性。看不到过孔是你打开了热风焊盘(Thermal pad)显示。
   把电压属性删去就可以显示原来的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鼠线,也不是T点。是设置了电压(Voltage)属性。看不到过孔是你打开了热风焊盘(Thermal pad)显示。
   把电压属性删去就可以显示原来的鼠线.

纠正一下,是鼠线只是显示类型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