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帮忙解决pspice中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用的是Pspice9.2的版本,对数字电路进行仿真,没有画原理图,直接用的pspice文本文件,现在仿真中出现不收敛的现象,改过精度和ITL1,ITL2,ITL4都没成功,有的说步长太小也可能导致不收敛,可是我在仿真时没有报步长太小的原因,所以现在不知怎么解决拉,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将不胜感激.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望高手帮忙

网友(2008-08-27):
问题好飘逸啊 :L

网友:
把精度改低点,10E-3足够

网友(2008-12-30):
一般遇到收敛问题改精度是最无奈的方法了。你应该先看看你的电路,有可能某些地方不合理,或者电流过大,很容易引起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