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一个ddr的pcb布线,感觉很不规范,不过居然是厂家推荐的

楼主(2008-06-04):
1 没有匹配
2 没有严格差分
3 没有严格等长,没有蛇形线。
4 菊花链拓扑

还是处理器的厂家给的参考布线,大家讨论一下,这也行吗?

网友A:
不能说绝对不行,要根据具体情况看影响到什么程度。
比如没有匹配,那阻抗失配到什么程度?足以影响信号质量?没有严格等长,那相差到什么程度?相差1000mil,2000mil?
平时遵守的规范是追求完美的规范,是个通用规则,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的设计。我们遵守这个规范,就能保证大多数设计不出问题。
如果你是高手,可以不全部遵守规范,可以按照“够用就好”的原则来设计,比如等长线,你很有把握或很有经验确定误差200mil没有问题,那你完全可以按照200mil的公差设计,这样就比有些设计中误差严格控制在20mil或50mil省时省力得多。但对于新手,还是尽量遵守设计规范,保持一个良好的设计习惯更为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绝对不行,要根据具体情况看影响到什么程度。
    比如没有匹配,那阻抗失配到什么程度?足以影响信号质量?没有严格等长,那相差到什么程度?相差1000mil,2000mil?
    平时遵守的规范是追求完美的规范,是个通用 ...
    说的非常好

网友:
    不要被所谓规范束缚你,但你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自然你就会有你自己规范了。

网友:
    不是說得好﹐而是說得在理吧了
    達到要求即可﹐應該理解為在一般情況下能成為QA的PASS品。但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呢﹐也許就不行了
    就比如說電腦主板﹐一線大廠和二線大廠的區別﹐相信在資金允許下你肯定買一線的(不要說是買品牌﹐品牌也是靠實力來的)﹐不是二線廠不是不想做好﹐而是技朮跟不上
但是你有機會﹐就一定要做最好的﹗(在EMC理論指導下工作﹐當然也有經驗)

网友:
    louzhu讲的好,繁体字看着怪怪的,台湾公司吧

网友:
    我觉得是那样的,能用就好,有时规范多了,真把人搞晕啊,
性能OK,生产方便,成本低,老板高兴了.........

网友B:
    做产品也难啊!

    产品不光性能好, 还要便宜! 你要想到客户可不是冲着你的功能 性能来的. 做生意要的都是利润!!
    现在降成本,  能省则省! 经常把DDR匹配都去掉了 等长也只做关键几根! 华为给武汉的一款产品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品不光性能好, 还要便宜! 你要想到客户可不是冲着你的功能 性能来的. 做生意要的都是利润!!
    现在降成本,  能省则省! 经常把DDR匹配都去掉了 等长也只做关键几根! 华为给武汉的一款产品也是这样的!

    成本和等长有什么关系?为了省几个匹配电阻的钱?也可用等长把匹配电阻做掉,但不意味着不做等长阿。

网友:
    I think it depends on how fast the ddr is supposed to run - more matching means higher speed supported.

网友:
    弱问一下大家对DDR线的包地怎么处理的?

    一般的数据和地址线一般多少根包地线呢?
四层板还好点 两层板很难处理哦!

网友(2008-09-14):
    最新的技术XDR是不需要match length的  因为它使用了Data和add的复用 lz最好看一下你的工作频率

网友:
    感觉大家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PCB上走线严格等长,但是这样做真的好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实际严格等长是指驱动端到接收端完全等长,但是这段长度不仅仅包括PCB上的走线,还包括SUBSTEATE和IC里边的走线长度,所以说如果参考设计中出现不完全等长的走线,请务必先确认是不是这种情况.
    当然也会有时序许可的情况下的不等长走线.
    情况有很多种不能一棒子都打死!

网友:
登场桑主要市委了 信号完整性考虑  产品关键要看在恶劣工况的工作情况比如高温60  湿度90%  这样的环境你的产品还能常识见闻顶工作吗

网友(2008-10-30):
我认为最好安装规范来做。

网友:
还是要看实际效果的!!

网友:
规范在那里?
呵呵!

网友(2009-01-15):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09-02-24):
成本和等长有什么关系?为了省几个匹配电阻的钱?也可用等长把匹配电阻做掉,但不意味着不做等长阿。
引用 网友C:

做了阻抗控制,PCB制板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的更新规范也会随之更新

网友:
作了阻抗匹配成本就上去了,请问如果只用等长线,而不考虑阻抗匹配,对120MHz的DDR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作了阻抗匹配成本就上去了,请问如果只用等长线,而不考虑阻抗匹配,对120MHz的DDR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2009-04-10):
要不楼主可以看看freescale提供的资料

网友(2009-08-06):
回复 网友C:
说的在理也!!!!!

网友:
1 没有匹配
2 没有严格差分
3 没有严格等长,没有蛇形线。
4 菊花链拓扑

还是处理器的厂家给的参考布线,大家讨论一下,这也行吗?
引用 网友E:

1. ddr有on die termination,如果芯片可以容忍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反射,没必要在板上做匹配
2.松耦合没问题
3.完全没必要等长
4.完全可以用

网友(2011-08-17):
我现在也做这样的案子,各种芯片的要求不一样吧

网友:
唔。。。其实我觉得画板也是如此。。。。要知道原理后形成自己的规范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还在不断的接收原理当中!!!

网友:
你们都想多了,楼主所说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DEMO板吧?里面的设计的确是够用就好的,所以很多数据线不等长,特别是地址线拓扑结构都不统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最好不要照搬。特别是那种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产品,比如车载,军用设备,仪器等等。

网友:
唔。。。学习了。那么什么样的速度需要做到很规范的布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