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只用自己建的封装

楼主(2008-06-04):
orcad里面通常会自己建一个封装库 但里面的封装名字往往会和原来自带的库的某个封装重名 这样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往往会出错 请问如何避免?如何设定只用自己建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orcad里面通常会自己建一个封装库 但里面的封装名字往往会和原来自带的库的某个封装重名 这样导入网络表的时候往往会出错 请问如何避免?如何设定只用自己建的封装?

是指的ORCAD-Layout么?

网友:
还没用过orcad-layout呢,得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