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转低版本,急呀,又急呀

楼主(2008-06-04):
请问从15.7转为15.51版本如何具体操作.请教啦,谢

网友:
    直接转成15.2的即可。

楼主:
    是EXPORT吗.然后呢.俺不知操作呢?

网友:
    Export--Save Design to 15.2

楼主:
    我的EXPORT菜单里没有这个Save Design to 15.2,我是15.7的.难道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EXPORT菜单里没有这个Save Design to 15.2,我是15.7的.难道都是这样吗

那你的15.7提示能转成什么版本?

    我只知道16.0不能降版本,15.7的没用过,15.5的可以降到15.2和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EXPORT菜单里没有这个Save Design to 15.2,我是15.7的.难道都是这样吗

没有这个Save Design to 15.2?有15.0吗?Save Design to 15.0也可以的!

楼主:
    里面就没有有SAVE字呀,咋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EXPORT菜单里没有这个Save Design to 15.2,我是15.7的.难道都是这样吗

    有可能是你自定义了allegro的菜单,检查你的菜单是否还是沿用老版本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自定义了allegro的菜单,检查你的菜单是否还是沿用老版本的内容。

支持

网友:
    1,15.5可以直接打开15.7的。brd

网友(2011-11-09):
    16.3的可以转到15.5吗

网友:
    16 版 也能降 15.x 如何將Board

网友:
    好心人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