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问题

楼主(2008-06-04):
有谁遇到,MP4中,能联机,看到盘,但是就是烤不了东西进去,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08-07-11):
flash 用专门的工具去格式化一下,应该可以的。
还有可能是flash的焊接问题

网友:
这样情况一般是Flash芯片出了问题.
查一下是那个厂商controler,用烧录程序Scan一下Flash,
如过Bad block是连续的,说明Flash PIN脚有空焊或短路,重新焊接一下Flash就好了。
如果Bad block是分散的,可能你需要换Flash芯片,或者能联系controler厂商修改一下烧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