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e net drc错误怎么改

楼主(2008-06-04):
我第一次画板,布局布线完成后我进行drc检查,将错误都改正后打开same net drc又出现很多错误,请问这个要怎么处理呀?
不管还是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将有错的地方改到没有错就可以,或将相应设置改小点.

版主,Same net Drc主要检查什么啊?

楼主:
我规则都没设。都是默认的呀,改了几个,剩下电源芯片那几个了,不知道怎么改,那铺铜是怎么铺的?

楼主:
我这个错误已经改完了,问下那个电源芯片管教铺铜的问题,直接加shape好像不行,究竟怎么样才能将几个同网络的管教与铺的铜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同网络的DRC检测呀,当然有的公司没有要求检测这项,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检测下好,因为同网络的PAD跟VIA离得太近如果不检测就不会报错,这样在后面的制板时会造成飞模或短路.

感谢版主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错误已经改完了,问下那个电源芯片管教铺铜的问题,直接加shape好像不行,究竟怎么样才能将几个同网络的管教与铺的铜连在一起

把SHAPE的连接方式改一下,相同NET的管脚和铜应该可以连在一起的

网友(2009-12-13):
这样在后面的制板时会造成飞模或短路.

能不能解释的更详细一点呢? 他们既然是同一个网络,哪怕在pad上面打via  也没关系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