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动修改敷铜?

楼主(2008-06-04):
请问自动敷铜后如何进行手动敷铜啊?请问谁能讲解一下pads的手动修改敷铜啊?
还有,敷铜后为什么有时是栅格形状的,有时却是完整的铜面?

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自动敷铜和手动敷铜

网友A:
    LZ所说的自动敷铜是指灌铜?手动敷铜是指用COPPER画?不知道你灌铜后还需要修改什么?
栅格状与你铺铜的线宽和栅格设置有关

网友(2012-11-06):
引用 网友A:
LZ所说的自动敷铜是指灌铜?手动敷铜是指用COPPER画?不知道你灌铜后还需要修改什么?
    栅格状与你铺铜的线宽和 ...

    学习了,老大,能不能截个图,你们一般是设置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