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allegro如何快速走出蛇行线

楼主(2008-06-04):
我一般手工去画,按照它显示的长度,来决定是否继续绕线或者complete。
速度很慢。

高手们都是怎么布的呢?

网友A:
1.直接执行Route > delay tune  有三种模式
2.或者在走线时设置适当的M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执行Route > delay tune  有三种模式
2.或者在走线时设置适当的Miter。

非常感谢,如果用Route > delay tune  ,可以边调整同时看到布线的长度吗?

网友:
如果有做Constraint设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