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一个DCDC输出的问题,那个D3为何是续流作用?【转】

楼主(2008-06-04):
    是关于一个DCDC输出的问题,附件中的D5是作什么使得,不就是个肖特基二极管么?
    还有D3,一直都这么接,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明白,大家给分析下这两个肖特基二极管都干什么使得,有什么区别么?
    PS,这是12V转3.3V,D5出去是17V左右,连得是BS腿。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D3的作用

    这里仅解释一下D3的作用,从原理图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DC Buck是电路,控制方式是PWM ,开关管Mosfet内置在PWM IC内,SW pin为on/off输出:
on state:
                D3反向截止,同时也会提供稳压作用, 电流流向为SW-->L54-->Load-->Gnd.
    off state:
               D3导道并续流,电流流向为54-->load--->Gnd-->D3
           L54与C309/C310提供off状态时的load消耗电能。
          请注意电感L54在瞬间电流变化时的自感电动势方向就会了解以上的描述。

   至于另一个二极管,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稳压二极管,具体的应用需参考PWM IC的datasheet.

网友:
    我啊,相信群众
我觉得djg7725说的很好,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 Allen 威望 +15 我很赞同 2008-7-1 11:42
    我啊还是相信群众

    因L54电感存在的磁能会在L54左侧电压关断后释放出来
L54,D3共同续流并导道,
    电流流向为: L54-->load--->Gnd-->D3

网友B:
    Original posted by djg7725 at 2008-7-1 10:17
这里仅解释一下D3的作用,从原理图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DC Buck是电路,控制方式是PWM ,开关管Mosfet内置在PWM IC内,SW pin为on/off输出:
on state:
            D3反向截止,同时也会提供稳压作用, 电流流向为SW ...

分析的不错!!
    另外D3还有一个作用,SW关断时,如果没有D3,则SW连接到电感左侧将会瞬间感应出负电压,有可能致使内部MOS管击穿。

网友C(2008-07-04):
引用 网友A:
这里仅解释一下D3的作用,从原理图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DC Buck是电路,控制方式是PWM ,开关管Mosfet内置在PWM IC内,SW pin为on/off输出:
on state:
                D3反向截止,同时也会提供稳压作用, 电流流向为SW ...

    D3的解释我很赞同,但是我认为D5并非2楼所说.
    各位请看,

    这是我根据电路的基本结构以及引脚名称 估计出来的电路图!
    D3是DCDC降压的续流二极管没错,但是+17V是比输入电压大的,所以应该输入升压电路,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电感!
所以应该认为是图中的电路了,跟倍压线路是一样的。

    没有MP1484的DATASHEET,如果楼主有的话请共享一个谢谢!

网友(2008-09-14):
引用 网友C:

    D3的解释我很赞同,但是我认为D5并非2楼所说.
各位请看,
    这是我根据电路的基本结构以及引脚名称 估计出来的电路图!
    D3是DCDC降压的续流二极管没错,但是+17V是比输入电压大的,所以应该输入升压电路 ...

    个人理解也是升压电路
不过好像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不错!!
另外D3还有一个作用,SW关断时,如果没有D3,则SW连接到电感左侧将会瞬间感应出负电压,有可能致使内部MOS管击穿。

学习啦

网友:
    MP1484 是降压的

网友:
    HELLO

    到底有没有人有MP1484的datasheet啊?拿出来共享一下,谢谢啊!

网友(2008-11-30):
    应该是BUCK!

    应该是BUCK!

网友:
    明显是17V是去推MOSFET,做BOOTSTRAP用。17V转3V3的DC-DC。12V给芯片做逻辑用的,做VCC。

网友:
    D3可以理解为lowside mosfet.H-side 导通的时候他是截止的。H-side截止的时候就是所谓的续流了。

网友:
    mp2307就是mp1484的大陆版,datasheet用mp2307就ok了

网友(2009-01-06):
分析的不错!!
另外D3还有一个作用,SW关断时,如果没有D3,则SW连接到电感左侧将会瞬间感应出负电压,有可能致使内部MOS管击穿。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出现负电压呢?没想清楚

网友(2009-02-21):
D3是用来提效率的,工作在高低MOS的死区,可以不用的.我遇到过的情况是在低温启动时效率不够,加了D3就解决了.MP1484是同步BUCK.D5没有这么用过,我们用一般是把你那个DIODE反过来接在一般5V的电压上,目的也是提高效率.这样输出17V没用过.
MP1484 我现在正在用.

网友:
楼上的说用二极管来提高效率是什么个意思?可否讲解下呢?

网友:
D5不是稳压,2楼的分析似懂非懂,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该二极管是用来防住输出负载突变电压向供电电源IC反冲

网友(2009-09-11):
D3的解释我很赞同,但是我认为D5并非2楼所说.
各位请看,
这是我根据电路的基本结构以及引脚名称 估计出来的电路图!
D3是DCDC降压的续流二极管没错,但是+17V是比输入电压大的,所以应该输入升压电路 ...
引用 网友C:

D5出去是个小功率的17V输出,可以当另一个输出用。
因为内部供Boost电容C349的是5V,所以最终电压是12V+5V=17V。
D5,内部二极管及Boost电容C349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倍压电路(类似倍压,实际上没有翻倍),不需要电感也可以工作,不过如果17V带载后电压会降下来。

网友:
Datasheet 见www.chinaelite.com/pdf/MP1484.pdf
这里 D3是可以不用的,因为内部已经有BUCK的续流

D5和C349以及芯片 SW引脚的开关波形构成一个 倍压蒸馏电路把电压升上去,但是输入电压不得低于12V,否则+17V 将不足,而且C349最好加大一些。

网友(2013-11-16):
    大家分析的不錯,收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