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各个功能如何设置快捷方式

楼主(2008-06-05):
请教一下:在allegro中,这几种格式的快捷方式是那个应用程序图标:*.osm  ;  *.fsm  ;

我的这几个格式已经设置好了快捷方式,*.dra;   *.pad

网友A:
*.osm  ;  *.fsm
应该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m  ;  *.fsm
    应该打不开的

    同意!

网友B:
    *.osm ; *.fsm 不同于dra档,是不可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m ; *.fsm 不同于dra档,是不可以打开的.

    同意!为什么伴随一个dra文件呢,因为这个才是让你打开的哦,呵呵

网友(2010-07-07):
    *.osm ; *.fsm 相当于处理dra文件产生的临时文件不可以读取?

网友C(2010-10-07):
    通过路劲:cadence\apb_15.5\share\pcb\text或cadence\pcbenv找到env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其中有一个alias F2 done
    alias F3 oops
    alias F4 cancel
    alias F5 show element
    .......
    然后再后面加上你要设置的快捷方式。
    如: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R angle 90
    alias ~F mirror
    alias ~D Delete
然后保存就好了
alias ~N new  是按ctrl+N新建
    alias ~O open 是按ctrl+O打开
alias ~S save  是按ctrl+S保存
alias ~R angle 90 是按ctrl+R在移动时按90增加旋转
alias ~F mirror是按ctrl+F镜像
    alias ~D Delete是按ctrl+D删除

网友D(2011-09-14):
    cadence\apb_15.5\share\pcb\text或cadence\pcbenv里的ENV文件用记事本打来是乱码啊,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dence\apb_15.5\share\pcb\text或cadence\pcbenv里的ENV文件用记事本打来是乱码啊,怎么回事?

    你用写字板来找开。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C:
通过路劲:cadence\apb_15.5\share\pcb\text或cadence\pcbenv找到env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其中有一个alias F ...

    这个可以用

网友(2015-06-17):
没有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