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05):
各位大佬,PCB板多层板的内存设计是不是不可以一样

比如

四层板的两个内存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设计是不是错误的,这样的四层板是不是相当于双面板的功能了?

先行谢过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相当与三层板,我见过这样的设计,不明白客户为何这样,问过一些设计人,有的是做实验的,有的是避免做成三层板。其他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多层板(大于等于8层的,几个地层相同的,或几个电层相同的设计是比较多的),根据需要来设计了,只是4.6层板内层相同的比较少。

楼主:
谢谢版主了    那六层的两个电层,两个信号层是不是都可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