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管脚铺铜请教

楼主(2008-06-05):
像TPS54310、TPS54610这样的片子,根据芯片资料要求相同网络的几个管脚要铺铜,请问怎么样铺呀?
       直接画shape加网络跟pin不相融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TPS54310、TPS54610这样的片子,根据芯片资料要求相同网络的几个管脚要铺铜,请问怎么样铺呀?
       直接画shape加网络跟pin不相融合,怎么办?

把SHAPE与PIN的连接方式设置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