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M350的丝印检查问题

楼主(2008-06-05):
在使用丝印到阻焊间距检查的时候,软件只会检查到FLASHES和丝印之间的错误。

在CAM350的颜色显示中 一半是DRAWS 一半是FLASHES,请问如何让所有的都表示成FLASHES?
各位大哥都是用什么方法检查丝印呢??

网友:
运行Utilities--draws   to    flash有三个选项,第一个为自动线转盘(有些自动转不了),第二个为选定对象线转盘。

楼主:
大部分能转了 多谢楼上哦!!

俺对CAM还有待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