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9000中新增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SI9000里在计算阻抗的选项里多了C1、C2两个参数。对这两个参数的具体含义不是非常清楚,还请有研究的朋友给具体讲解下。这里谢过了!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阻焊层的厚度,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0-05-06):
我有详细的解说
如需要,联系我
msn:bianyueyun@hotmail.com

网友(2010-08-08):
C1是顶层的铜皮上面绿油的厚度,C2是顶层走线上绿油的厚度,仔细看软件的尺寸标注,应该都会懂得

网友:
C1是顶层的铜皮上面绿油的厚度,C2是顶层走线上绿油的厚度,仔细看软件的尺寸标注,应该都会懂得
引用 网友A:

    阻焊厚度也不好计算啊,本来厚度就不均匀

网友:
本来对阻抗的影响也不大?难道你需要精确0.1?

网友(2010-09-14):
C1,C2,C3对于差分阻抗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计算过C1=C2=C3 方便为0.4, 0.5 会差1ohm, 如果是其他值会查到3~5 ohm,还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