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是手工布线,再在布线完毕,想知道还没有飞线,意思是所有的连线是不是已经布完.
谢谢告知.

网友:
可以用DRC进行未连接的检查

网友:
更直观些的:把所有层都关闭.只剩下KEEPOUT层..
一目了然(建立在飞线全显示出来上)

网友:
开短路DRC十分重要,鉴于大家做完后做下DRC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DRC未连接的检查 !必须的 !记得我的第一份作品就有过一根线没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