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多版本启动器 自己编的

楼主(2008-06-05):
allegro多版本启动器 自己编的

大家测试一下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反馈给我
这是截图

网友:
    楼主辛苦了,其实也可以使用批处理来实现切换。

楼主:
    在批处理的 我不知道怎样访问和设置系统环境变量

网友:
    例如:set CDSROOT=C:\Cadence\SPB_15.7
Lic切换可使用copy命令

网友A:
    批处理的方式可以实现2个版本的共存,不知道3个版本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处理的方式可以实现2个版本的共存,不知道3个版本怎么实现?

    批处理的功能会强大的超出你的想像。

网友(2008-09-07):
    好像不用这么复杂,在变量值里选项里把两个不同的变量值都加进去,当中用;号隔开就可以了,两个值的顺序随意,这样系统会自动切换license。

例如:LM_LICENSE_FILE =D:\Cadence\SPB_16.0\license.dat; D:\Cadence\SPB_15.7\license.dat

网友:
    没用过~马上试下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ALLEGRO自带一个可以选择版本的窗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你安装最高的版本的Cadence Switch Release,它可以切换各个版本的allegro,把PCB Editor ,Capture图标放到桌面。更改它的属性,把target改为%cdsroot%\tools\pcb\bin\allegro.exe ;%cdsroot%\tools\capture\capture.exe ;这样,在Cadence Switch Release选择你想要的版本,双击各个图标就自动打开相应版本的allegro和capture了

网友:
    都是好方法,支持!不过有没有能把LICENSE搞定就好!

网友:
    都是大侠!学习了!

网友(2008-10-17):
回复 网友B:
    用你安装最高的版本的Cadence Switch Release,它可以切换各个版本的allegro,把PCB Editor ,Capture图标放到桌面。更改它的属性,把target改为%cdsroot%\tools\pcb\bin\allegro.exe ;%cdsroot%\tools\capture\capture.exe ;这样,在Cadence Switch Release选择你想要的版本,双击各个图标就自动打开相应版本的allegro和capture了

这样话基本和批处理有点像。好像比批简单。只是不太明白你的逻辑。
    那么到底:“ %cdsroot%\tools\pcb\bin\allegro.exe” 启动的是什么呢?16.0 斩15.2…………
要在别的地方设置 set  cdsroot=…………
    那还不如直接用批。

网友(2008-11-26):
LZ 我用你的还是打不开

网友(2009-02-23):
尝试下先知~~

网友:
太麻煩了,allegro就有switch Release方便簡單..

网友(2009-06-18):
具体怎么适用?

网友(2010-01-14):
要改home啊
15.2和16.2有些快捷命令和script不兼容,每次切换都要改home。
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2010-07-23):
哈,这个吊

网友:
Delphi  写的东西

网友(2010-11-01):
用批处理怎么写啊,有没有现成的文件或者代码啊,共享一下啊

网友(2010-12-16):
    支持一下LZ,不过16.0以后就不一定能用了。

网友(2017-10-20):
    有点意思 支持

网友(2018-09-22):
    不是太懂,先支持一下

网友(2018-10-24):
    搂住电话多少

网友(2019-09-05):
强了原理图Pspice的仿真功能,对allego的约束管理,sigxp信号拓扑提取模型有增加类型。

网友(2020-09-02):
    还没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