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移動的快方法

楼主(2008-06-05):
當移動元件時,有時移動起來很困難,比如說移動一個電阻時,有時隻是移動了一條邊什麼的,感覺效率特低,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时会不小心..

一般单移是用:M-M命令.
若点错了.
按ESC退出..

算快了.

还有其它快法?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復。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跟POWER PCB功能,比如說想選擇元件就是選擇元件,想選擇銅皮就是銅皮的功能。

网友A:
可以,想选择元件就选择元件,想选走线就选,选圆也可以,可以设置的,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己设置,比如我想删除元件,就在键盘按EDC,走线就ED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选择元件就选择元件,想选走线就选,选圆也可以,可以设置的,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己设置,比如我想删除元件,就在键盘按EDC,走线就EDT。

请问,你能否将如何修改成你想要的shortcut的步骤说得详细点呢,我有看过别的资料,但就是没有设置成功.
    谢谢

网友(2011-05-19):
    楼主的情况应该不是多见
不过相反的情况倒是多见
我一般很多时候想只移动一根线 结果点不准确反而把元件移动了
呵呵 头疼。。。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能否指教下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实时显示元件,线条,焊盘,网络等各种信息造成了我们选择的时候偏慢的问题.因为,鼠标即时显示,在AD的配置页面太多了.才造成这种现象.可能需要高配置的机器,才能解决.

网友:
    在快捷键里面设置或增加菜单选项,就可以设置了,在网上不知道怎么说,好久没有用99SE了,现在都用PADS。

网友:
    快捷键 MC

网友:
    按M键出现很多移动的选项,选择一个就可以了。AD中是这样的,不知道别的是不是也一样,一直用的是AD。

网友:
    99对于Layout来说,本就是不怎么好用,但是对Power 的硬件工程师都都说他好用,因为他可以显示网络名称

网友(2011-11-23):
    学习了,M+C,移动走线还不掉,我本来用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