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生成锥形的焊盘啊?

楼主(2008-06-05):
直插元件使用插件机安装时,引脚会被向内打弯,需要一个向内突出的锥形过孔,方便过波峰焊,以前用altium designer的时候,只要放个无孔焊盘就行了,pads里有什么好方法实现这个要求吗?

网友A:
做库的时候就做成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库的时候就做成那样?

不是的,是软件设置的那个叫泪滴,像人的眼泪往下掉慢慢变小

楼主:
altium designer比较自由,做库的时候加进去也行,画好了一个一个一个点上去也行,只要快捷键pp再用鼠标点就可以了。
刚刚转到pads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软件设置的那个叫泪滴,像人的眼泪往下掉慢慢变小

对,这个也叫泪滴,不过跟走线与焊盘连接的那个泪滴不大一样,是不覆绿油的

网友:
焊盘+copper做成你想要得焊盘摸样,然后选中焊盘右击- associate - 接着点击你得copper。这样两者就成为一个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