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线宽度

楼主(2008-06-05):
我想问下大家在画板的时候电源、地线的宽度怎么确定的?
我是根据芯片资料提供的电流大小,然后按照铜箔与线宽的关系大致确定的线宽,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电源线可以大致估算出来,地线一般怎么弄呀,线宽有什么依据来确定没?

网友:
要转变一下对地的认识,和电源一样重要的。 都是同一个回路。

网友:
电源地一般都是铺平面
通流要计算瓶颈处

网友:
通流计算瓶颈处?
假如在top层和电源层都有走线,是不是两层最窄的宽度加起来要满足电流要求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