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PADS2007安装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以前pads2007是可以安装的呀,点Install PADS Products无反应呀?晕呀!不知几天怎么装了N次都是这样呀!哪位高手指点下!我的邮箱zhuoyh_01@163.com ,关于PADS2007安装的问题我按照“PADS2007详细安装步骤”上所说的出现下图所示的内容后,关掉防火墙,关掉杀毒软件,拔掉网线后,点OK,但怎么没反应?

楼主:
又刚装了个PADS2005 223 MB 可以用了,

网友:
呵呵,不装2007的了吗?我装2007的时候也出现问题,后来把之前状的清的干干净净的,再从新安装,就OK了,呵呵!

网友:
    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哦。
    最好在卸载后用优化大师清理下注册表,并把安装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清除,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如果还不行就重启一次再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是要清理干净才行!

楼主:
    如何清理呀,我也想用呀!下载都花了那么多时间是吧,以前我也可以装呀,这次重装系统后才这样的,有没有高手说下用什么清理最好!

网友(2010-09-26):
    咱清理啊?

网友:
    用360卸载,最后会有个垃圾清理的选项,点上清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