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走线时的放大缩小问题

楼主(2008-06-05):
在用allegro 进行布线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放大PCB , 可以清楚的看到走线, 当走线超出屏幕显示的范围的时候, 又需要缩小, 我用  F10   F11 来控制, 感觉不是很好用, 有的时候走线的时候, 用了一下 F9, 软件就假死在那里, 好长时间不能用.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大家在布线的时候是如何操作的呢?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机器配置有点差,跑不起来,你的板子是多少PIN的啊 一般是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啊..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可能我打开走线时,BUBBLE选的是下图中的选项, 所以有的时候用一下F9, 结果走线在板子里面的很多的地方乱绕,一下子 软件就反应不过来了, 要等好长时间才能用. 不知能不能改善.

网友:
开启自动推挤走线时要小心一些,因为运算量会非常大,所以容易造成死机,而且容易将周围的TRACE破坏,并且有时会无法撤销。

楼主:
确实是这样啊, 大家布线的时候推挤的功能怎么设置好呢?  谢谢!!

网友(2008-07-23):
在走线时还可以运用鼠标滚轮来放大缩小,Allegro操作时会发生一些反应不过来的情况,最好关闭其他的一些windows程序

网友:
怎么样设置利用滚动轮来放大和缩小?请教!

网友:
难道版本不同?我用的是16.01的,滚轮放大缩小不需要设置阿,而且我用F11放大,F12缩小

网友:
你设置的快截键有滚轮吧   看下你的 PCBENV  学习下

网友A:
滚轮放大缩小功能是16.0才开始有的!

网友:
我一般把放大缩小,走线,删除等命令设置到HOME,END的小键盘这里,这样方便的多,呵呵

网友:
我把放大缩小设置在W 和E键了,我觉得这样比较顺手!

网友B:
15.5中
按一下滚轮
然后向左上方移动是放大
向右下方移动是说下
不知道16.0是怎么样的

网友:
16.0里是想放大哪里就把光标移到哪,然后滚轮往上滚动就可以放大了,这点非常方便。我们还以为allegro一直这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5中
按一下滚轮
然后向左上方移动是放大
向右下方移动是说下
不知道16.0是怎么样的

我用的就是15.5,怎么没发现这个功能呢...(什么都没设置)

网友:
定义完快捷键后,怎样取消该快捷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15.5,怎么没发现这个功能呢...(什么都没设置)

滚轮是16.0才引入的

楼上应该指的是strokes

网友:
大哥,别忽悠新手啊

引用 网友A:
滚轮放大缩小功能是16.0才开始有的!

15.7也有哦,具体为:先在工作区域点击中间的滑轮一下,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环形的图形,向上拉就是放大,向下拉就是缩小;

网友:
15.7的所谓滚轮缩放和16.0的有本质区别吧。

另外楼主可以修改env文件重新定义缩放快捷键,我就设置为Pageup和Pagedown。

网友(2008-09-21):
stroke 功能没有人用? 我从ZUKEN那里借鉴的  右上划 为放大 左下划 为缩小快的很

网友:
滚轮功能15.2就有了

具体为:在要放大的位置点击一下中间的滑轮,然后向左上角拉就是放大,向右下角拉是缩小;
中间滑轮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按住它不放,就可以移动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学习了呵

网友(2009-03-17):
我的15.2的,也有楼上的大哥说的的功能,不过不好用我感觉,还不如,F9.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