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真正1:1出的底片,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6-06):
有一次我设计的图最小间距是4MIL,1:1出的底片,但底片间距小于3.5MIL(制版要加钱的),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真正1:1?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里设为1

楼主:
就是这样出的

网友:
是不是光绘机精度不高所致呢???
你可以在cam350里面查一下看看gerber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是板厂不行吧(猜测的)

楼主:
起初是板厂反应的,我查看文件间距就是4,又用CAM看间距确实小于3.5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初是板厂反应的,我查看文件间距就是4,又用CAM看间距确实小于3.5

好奇怪啊,比例因子是1居然还有这种事,关注中````

网友:
楼主可以的话上传上来哦
让大伙帮你看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重发了

楼主:
上传什么,BRD&GERBER吗

网友:
Drawing Unit :mils  Drawing Accuracy 为 3  ??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是一个问题吗,我试一下
Drawing Unit :mils  Drawing Accuracy 为 3  ?? 在哪里?
Format輸入53
表示數值采用5位整數3位小數,这个解释对吗?

网友:
Drawing Size  使用mils时,精度2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