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si9000得知识

楼主(2008-06-06):
对于si9000中

左面1E1B2A中,E,B,A是什么意思,C1,C2干什么用的

网友:
只能告诉你C1和C2代表的是阻焊层的厚度,我也是最近才确认这两个参数的含义的,呵呵。A、B、E你可以看相对应的图片,你会发现规律的,哈哈

楼主:
能看出一点眉目了,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A好像是板上走线,B是板下走线,

网友:
顶一下,这方面要是有个中文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0-05-06):
我有详细的解说
如需要,联系我
msn:bianyueyu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