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层数一旦设增强模式,就不能还原了??

楼主(2008-06-06):
我们公司其中一PCB不小心被人点了 Max layers
这个板从此就与众不同了! 特别麻烦!

网友:
深有同感,也咨询过pp资深人士,没有弄回来过,目前的一个项目还是在原来基础上修改呢,出gerber时超级麻烦,眼珠子都不敢多眨

网友A:
帅哥,能描述一下什么问题不?我试了一下,貌似没什么耶。。疑惑中。

楼主:
不是吧

引用 网友A:
帅哥,能描述一下什么问题不?我试了一下,貌似没什么耶。。疑惑中。

后面的层全部加了100层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层全部加了100层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办法!

哦,就是后面数字都+100这问题啊,难怪我怎么觉得好像没问题似的,呵呵。
感觉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改回来:
1、将被maxlayer.pcb(就是被用了maxlayer的pcb文件),“Export。。。”成“PowerPCB v3。5 ”(或v3.5以下都可以,至于为什么偏偏是v3.5,请自己试试就会明白了);
2、接着当然是“New ”个pcb文档,然后“Import。。。”啦。
说的不对的请海涵指正。3Q~

楼主:
搞定了!!多谢楼上的提醒!

不过在导出ASC时候不选择 PCB Parameters  参数那项才行!
所以在新建文件时要先设置好PCB参数 再导入ASC 就好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在导出ASC时候不选择 PCB Parameters  参数那项才行!
    所以在新建文件时要先设置好PCB参数 再导入ASC 就好了啦!!
    这个好像不行吧
    不然高级版本也可以
    高的版本不选择这个
没办法导入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补充哈!

    在导出3.5或以下版本 ASC时候不选择 PCB Parameters 和 Miscellaneous 参数那2项才行!
    所以在新建文件时要先设置好PCB参数(包括层数)  再导入ASC 就好了啦!!
    已经验证 确实OK!

网友:
    把麻烦交给板厂呢???哈哈哈~~~偶可真会偷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在导出ASC时候不选择 PCB Parameters  参数那项才行!
    所以在新建文件时要先设置好PCB参数 再导入ASC 就好了啦!!

我在pads2005 sp2上试出来才发帖的。
    导出ASC时选择的是全部。新建时也没特别处理。都能成功,我怕出错,还DRC检查了呢。
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借看下你的pcb文件,我想明白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行了。这样可以多学学,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在导出ASC时候不选择 PCB Parameters  参数那项才行!
    所以在新建文件时要先设置好PCB参数 再导入ASC 就好了啦!!
    我是全选的
    导入后正常了
不过需要把一些层的名称改一下即可
因为都是*_113 什么的
    不过至少现在感觉正常了点
    没之前的问题了。。。之前狂郁闷

楼主:
    我传不了附件上来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吧,我在POWEPCB、PADS2005SP1、PADS2007都试了,不选那两个参数才能成功。不管怎样,总算有办法解决了!增强模式的元件在其他设计中都不能正常调用,太郁闷了!

楼主:
    mengzhuhao 做的对!

    不选参数也可以,层数已经正常,只是Name没有改回,自己手动改哈层的名字就好了!

网友(2008-08-04):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已经可以解决了,已经有发个贴了:

将档案导出asc,Powerpcb V3.5版本,导出时不要选择Rules,再导入OK.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48-1-1.html

网友(2011-05-16):
    导出时选择3.0版本,PCB Parameters  不要选,再新建一个PCB,导入就行了

网友(2012-01-12):
    你导成3。5的低版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的PCB上有没有槽孔设置 我指的是元件的 如果有的话肯定会在导成3。5的时候归零了 这个一定要当心 把它重新设置下 否则直接发板肯定杯具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