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这个文件里面的封装如何正确修改?

楼主(2008-06-06):
    那位知道这个文件里面的封装如何正确修改?
里面的层设置与默认的PCB层设置不同
导致另存到库的封装不能修改也不能调用
    麻烦

楼主:
    那位可以搞定
把它弄到默认设计层里面
再上传上来吧
    看看是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
    多谢了

网友:
    很想看看问题,可是打不开。。sorry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了

    我改了下
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先下下来,看后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下
应该可以了

    还是打不开。。。我的是pads2005 sp2..。3Q~

楼主:
    wdz210 转成pads2005能支持的asc文件吧

楼主:
    顺便说说解决的过程啊

网友:
    很想知道是怎么修改的 ?遇到过有的板是这样,但不知怎么修改

网友:
    我用的是PADS2007
    转成PADS2005的.ASC了
    你看下能打开不
    里面的层设置可能是由于别人直接从POWER LOGIC转过来,在POWER LOGIC已经进行了一些层设置。
所以我新建一个原件然后在从LOGIC使用默认设置再转过来就OK了
    比较笨的办法,当作抛砖引玉吧。

楼主:
    那意思是新建一个管脚一样的原理图元件
然后同步规则到layout?

网友:
    在公司用pads2007开了,哈哈。
    这个问题其实跟点了maxlayer的情况现象一致,解决方法也通用:
先export为powerpcbv3.5以下的asc格式,然后在新建一个pcb把asc导入。
    详细请参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27-1-2.html 我在5#的回复。
    说不对的地方请海涵指正,3Q~

楼主:
    多谢
导成所说的版本的asc再导入就OK
    这算是PADS的一个严重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导成所说的版本的asc再导入就OK
这算是PADS的一个严重问题吗?

感觉这问题挺BUG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被修复,难道因为很少有人需要用Max Layers功能的缘故。
照理这问题手动更改每个无电器属性层可以解决的,我看到pads2007里的Help文件有介绍怎么改。
    可问题是MaxLayers后在Enable/Disable Layers里,就看不到64层前的任何层了。。。
    所以感觉这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问题挺BUG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被修复,难道因为很少有人需要用Max Layers功能的缘故。
    照理这问题手动更改每个无电器属性层可以解决的,我看到pads2007里的Help文件有介绍怎么改。
可问题是MaxLayers ...
    希望高手能解惑
    这是最近遇到的一个比较让人郁闷的事情

网友(2009-05-06):
好象不行啊
回复 网友B:
5 {" I0 h5 t. `. J

网友:
还不太了解是怎么改的呢!!

网友:
怎么把层改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