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为什么要设置两层?

楼主(2008-06-06):
为什么出gerber时silksreccn top要有两个层????就一个silkscreen top不够吗?如下图

丝印图:包括top和silkscreen top两层,具体每层包含内容如下图。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EDA365论坛

网友:
我不用PADS画板,不过知道是要设两层的,但输出丝印肯定是TOP丝印一层。

网友A:
你贴的第一张图默认的Top下有Ref.Des.跟PartType的,而第二张SilkscreenTop下是没这两项的。
关键就在这里,Ref.Des就是你从PADs默认库里调用的器件的图标,如果没这个Top,你出得Gerber是没图标的。
当然啦,如果器件都是你自己做得,而且你有很好习惯,也很了解什么东西该在什么层,所以你把图标全部放到Silkscreen了,那么出Gerber时你完全可以把第一张图得Top删除掉,只留一个SilkscreenTop,不过千万别忘了在SilkscreenTop下把Ref.Des勾上哦,要不然,就成没器件标号得Gerber了。
至于为什么pads默认会这样,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4756&extra=&page=1 10#
说的不对请海涵。

网友:
你可以删除啊,但是就像楼上说的一样,顶层有的信息可能是你想要的,所以默认就有了,如果你的丝印层里面的信息足够你完全可以删除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第一张图默认的Top下有Ref.Des.跟PartType的,而第二张SilkscreenTop下是没这两项的。
关键就在这里,Ref.Des就是你从PADs默认库里调用的器件的图标,如果没这个Top,你出得Gerber是没图标的。
当然啦,如果 ...

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这么说这个silkscree TOP是gerber自动加上去的,只要我们的信息都在top层的话,完全可以由TOP层替换,pads这点是有点让人糊涂,如果它默认显示silkscreen层就不用这样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这么说这个silkscree TOP是gerber自动加上去的,只要我们的信息都在top层的话,完全可以由TOP层替换,pads这点是有点让人糊涂,如果它默认显示silkscreen层就不用这样搞了

说是这么说,可你要非常明白silkscreenTop跟Top的区别。建议你仔细看下Gerber各层的含义。

网友(2012-10-31):
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方便,你可以去试一下放在silkscreen,有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