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脆全出负片算了

楼主(2008-06-07):
看到网上说出负片是为了减轻CPU负担,所以地跟电源层要出负片,这我理解,但想一想顶层好像铜的面积也不少啊,信号线加上敷铜面几乎盖括整个顶层,铜的面积跟地和电源差不多啊,这种情况如果出正片不就会导致CPU运算量增加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要问计算机高手才行,我....

网友:
    我也想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一个四层板,能不能电源层做正片,地层做负片呢?

网友:
    正片、负片只是出gerber的一种形式,不影响电路板的任何东西。

    就像你可以选择出rs274x或者gerber400的gerber格式一样,将来PCB厂一样会得到最原始的设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