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allegro里做package symbol的问题

楼主(2008-06-07):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candence的pcb editer里用package symbol 向导做的器件封装,查看封装的 装配层的和丝印层的线条的宽度都是0,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有我不是按向导做的package里自己添加的装配层和丝印层线条宽度都是0,这样是否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我是初学者,以前用的都是pads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难道大家和我一样都是菜鸟吗

网友:
没有问题的,最后出底片时候统一设置就OK了,比如统一设置为6mil or 8mil....etc

楼主:
哦,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您的意思是说,我在建库的时候不用考虑丝印层和装配层线条的宽度,到最后板子做好了,生成GERBER的时候有统一设置宽度的选项吗?

网友:
是的,你理解很正确,完全可以那样做!!

网友:
你也很聪慧,楼主的解释也很到位!

网友:
SILKSCREEN最好有宽度,装配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candence的pcb editer里用package symbol 向导做的器件封装,查看封装的 装配层的和丝印层的线条的宽度都是0,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有我不是按向导做的package里自己添加的装配层和丝印层 ...

你给他设置宽度不就可以了吗?
我的丝印一般用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