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为plating trace新建DESIGN RULE ??

楼主(2008-06-08):
请问如何为plating trace新建DESIGN RULE ??
应该不是在DEFAULT组里吧,如何新建我就不晓得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PS:如果知道在16.0里的做法就更好了。

楼主:
555555555,有没有哪位晓得的压????

网友:
默认是DEFAULT    但你可以ADD一个 在设置相关的值 设置完后在赋予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为plating trace新建DESIGN RULE ??
应该不是在DEFAULT组里吧,如何新建我就不晓得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PS:如果知道在16.0里的做法就更好了。

建议先看一下有关的资料,这样会理解的更深些,因为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掌握的,所以需要系统的了解 。比如添加后如何生效,在哪个范围内生效,怎么套用,像这些东西还是要看一下资料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