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在两个孔中间的线用一个命令就可以让线走在两孔的正中间?

楼主(2008-06-08):
请多学习。

网友:
16.0以上版本有命令直接可以走在中心,16.0以下要自己手工去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loss 命令

请教下具体怎么弄啊,截个图看看。
麻烦deargds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行后

感谢楼上的

网友:
GLOSS命令是不能UNDO的,建议慎重使用,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记得存盘

网友:
15.7有这个命令

楼主:
谢啦各位!
   前几天在做一个案子没有上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 又有新的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