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A信号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8-06-08):
请问DDA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最好把有关资料发上来,否则很难判断,我估计可能是地址线吧!呵呵,见笑了

楼主:
资料是这样说的区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与DAA电路?

网友:
DA/AD??
数模转换的?
蒙一下

引用 楼主:
资料是这样说的区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与DAA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digital differential adders (DDA) ",不知你的具体应用.因此提出问题时,最好用一两句花介绍一下应用环境.

楼主:
大哥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应用,我就是看了设计规范了提到的,很不解。原文这么说区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DAA电路。感谢楼上大哥,这些信息不能确定么,我想与模拟数字电路相提名的电路大家应该接触这个概念,我刚入行不久,对
所谓的DAA电路没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