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覆铜的问题

楼主(2008-06-08):
请问上面的覆铜网格部分是什么事?同一个电路,我同学灌铜时,没有出现网格部分,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用COPPER画的还是自动铺的?将铺铜线宽改大一点或将铺铜的栅格改小一点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向二楼学习!

    学习二楼!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