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5与PADS2005 SP2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8-06-08):
请教一下各XD/版主:
       我原来用orcad10.5做原理图,导出网表后,直接在pads2005 SP2 LAYOUT中导入网表就可以做PCB;但前不久,听说有一个同步软件(PCBNavigator5.1)可以在Orcad10.5与PADS之间连接,就可以同步了.
       但我装了后,在Orcad10.5的Accessories项里却没有看到增加的PCBNav项,请问是怎么回事?恳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XD/版主:
       我原来用Orcad10.5做原理图,导出网表后,直接在PADS2005 SP2 LAYOUT中导入网表就可以做PCB;但前不久,听说有一个同步软件(PCBNavigator5.1)可以在Orcad10.5与PADS之间连接,就可以同步了.
 ...

Navigator还没用过呢,怎么最近关于pads的问题越来越多,不是都在学allegro么

楼主:
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10以上的版本是不会有那个选项的
10以下的版本才有那个选项

10以上的版本,可以直接用PCBN打开你的OC工程,然后再进行同步设置就OK了
10以下的版本,直接从选项内打开PCBN的

网友(2008-07-18):
呵呵,还好我的是10以下的
所以用的特顺手

网友:
看看这个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35-1-3.html

网友(2008-09-08):
我用15.7的。我晕

网友:
要先装ORCAD再装PCBNavigator,否则选项不会出现

要先装ORCAD再装PCBNavigator,否则选项不会出现
PCBN在安装时会搜索ORCAD版本,若有两个版本,则只会对低版本进行OLE

网友A:
总是用Capture画原理图(不需要做PCB),感觉很顺手很好用.
最近就想结合PADS2005用这个方法画一块板学习学习,
但有个问题不明白:这样做的话,在Capture里定义元件的PCBFootprint时,是填Orcadr的PCBFootprint名,还是填PADS的PCBFootprint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是用Capture画原理图(不需要做PCB),感觉很顺手很好用.
最近就想结合PADS2005用这个方法画一块板学习学习,
但有个问题不明白:这样做的话,在Capture里定义元件的PCBFootprint时,是填Orcadr的PCBFootprint名,还 ...

当然是后者拉